步进电机驱动板

楼主(2006-11-27):
各位高手
    我想做一台设备,用到很多的步进电机,如果用常用的步进驱动器的话,体积就太大了,而且我看到一种进口的设备上,用的是驱动板,很紧凑,不知国内哪里有这种东西

网友A:
你可提出具体要求,具体定制。
例如:
几相、几拍、有无细分、几伏、几安、怎驱动、如何连接、外形如何、怎麽安装等等。

楼主:
你是说定制吗

网友B:
很多?是多少?另,你要多大扭矩的?
如果能采购,最好别定制,成本啊!其实国产的小型驱动器体积已经很Compact。和利时,雷赛,白山,斯达特等都可以考虑啊.另,多输出的控制板也必须考虑

网友C:
我们的设备上也用得挺多,一台设备上有六台伺服,七台步进.

网友B:
6 servo + 7 stepping, 控制还是建议用运控卡,否则多轴PLC和多轴控制成本吃不消。研华,凌华,威达等工控厂商都有全套解决方案。

网友A:
如果用常用的步进驱动器的话,体积就太大了,
既然常用的步进驱动器不符合你的要求,哪你只有定制,根据你的需求量(1800台步进如何控制 ),成本不会高一分钱。

楼主:
尽管我的电机很多,但是都是独立运动,没有插补,所以还是比较简单的,电机也是总向一个方向转动,只是速度要跟随一个编码器的脉冲频率

网友B:
哦!那你就把编码器的脉冲处理一下,直接送到各个步进不就得了

楼主:
好象不行,因为每一轴的比例都不一样

网友D:
驱动板可以自己做阿,主要看你对驱动要求高不高。有的印刷设备上用几十个甚至更多的步进电机控制阀门或开关,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驱动板,可以带8个或更多,不过功能就太简单了点。

网友E:
我有一台机器要用18000台步进,呵呵。

网友F:
如果有这个能力我建议楼主自己做驱动,一块板子上可以做好许多路电机的驱动,用IMS2000S芯片,外部加些元件,芯片资料里写得比较清楚,如果需要资料的话发MAIL到:0gunrose0@163.com索取,或者打电话13910820507
当然我们还有许多体积比较小的驱动器哦,价格便宜量又足,欢迎惠顾,HOHO!

楼主:
如果可以,我倒是想自已做,把控制板和驱动板都做到一块,这样更方便

网友G(2007-05-19):
我公司有控制板和驱动板体积很小,联系msn:lwzm88@hotmail.com

网友H(2010-10-11):
我公司有体积小的驱动板,有意者请联系.QQ:1286693590

联系方式-————QQ:1286693590

淘宝网站:http://www.baobaocheng.net/baobei-5246991234/

楼主:
现在项目已经着手了,但是有些改变,驱动是买的成品,与步进电机一起购买的,剩下的任务是做控制板,用单片机来做,共120轴,每个单片机控制2轴,需60片单片机,用到了多机通信

网友I:
4年了楼主还记得在这里发过一个帖子,不容易

网友J(2011-02-07):
4年了,项目还没有做完吗?用的什么单片机?采用的何种多机通信?485、232还是CAN?

楼主(2011-04-20):
项目已经开始试运行,用的485通信,60片单片机,

分10块板,每块板上一片490,下面接了6片单片机,每片单片机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这样加上上位机,共11片MAX490,多机通信,现在转动是没有问题,但是工艺要求,步进电机在不同的转速间切换,比如每分钟120转转一会,再每分钟60转转一会,现在的问题是,在转速切换时,好象有过渡,造成我的产品不是台阶式,而是斜坡式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搞定

其它的,测频,发脉冲都没有问题了,就是模仿的GALIL卡的电子齿轮功能

网友K:
5年了,首先祝贺楼主成功!

斜坡式运行是否是因为延时造成的,或者在通讯过程中造成的延时。停车与启动延时过长造成?

楼主:
没有延时,我是测频,然后计算,再用PCA发出,改频率就是在计算时改动的

网友L(2011-05-26):
深圳市微芯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可以为您专开一款适合您的芯片啊,目前我们的TC1002可以做到256细分,14中细分选择。我的电话:15013651792   0755-21672253  Q:942255085葛先生

网友M:
建议使用控制和驱动一体化的嵌入式控制卡。缺点是不支持不在一张卡上的轴间的联动。同一卡上的三个轴可以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