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版和运行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1-27):
请教大虾们个问题,一般上位机软件中设计的开发版和运行版有什么区别,我们做项目的话要用到哪个版本,,呵呵,,给兄弟指教一二...

网友A:
开发版就是开发程序阶段用的授权软件,
运行版就是真正现场工作时用的授权软件,
软件公司对自己的产品分不同的版本,有免费版,试用版,授权等,一般的免费版的就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让你用,但让此版本有可能对一些主要的或是有特色的功能厂家会做一些相应的处理,比如说是加密或是禁用;而试用版,有的还是根据天数或是运行时间来进行限制,用是可以,可能所有的功能也都可以用,但是运行软件的时候会出现让你注册或是购买加密狗的提示,一般点忽略或是试用可以继续使用,但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会自动关闭。这样开发的时候就给开发人员带来很大的时间上的限制,运行版运行的时候对于要求7*24小时运行系统来说,显然不能满足要求。
由于现在很多软件大部分都是公开使用开发版的,也就是,有的是赠送的,而运行版会要求客户购买。
当然有的软件也是运行版和开发版是集于一体的。
归根到底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另够开发版,也就是说软件公司想多收点费用了。。。

网友A:
一般做项目,要看你们的具体的需求了,
就是说要看你们要求的软件连续工作的时间上是不是和你们要求的工作时间范围相符,比如,拿以时间限制的软件来说,一种软件开发版的限时是4小时,也就是说你最多连续使用4小时的开发版软件,到时间软件就自动关闭了,这样的话,你只有提前保存好你的工程,再从新启动,重新编译。
对于运行版,有的软件是时间上规定最多8小时,这样对于一个工作时间范围在8小时以内的系统来说,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你的系统的连续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那就不行了!
还有具体的点数的组态软件,他的开发版和运行版的限制条件也不一样。
最后,还是建议花点钱支持下版权。其实人家开发出来一套软件也不容易,虽然都是暴利的行业,还是意思一下好了。嘿嘿

网友B:
两个都需要

楼主:
 谢谢,兄弟们了,,,呵呵

楼主:
  另外想问下,我仅有50点左右小系统,用那种软件会价格比较便宜点,,功能上没什么特殊要求,,邮箱nicklu2@sohu.com

网友B:
可以用国产组态王,50点左右,那开发狗就可以不用购买了,只要买运行狗就可以了。

网友C:
据我所知,MA-330加组态王是目前触摸屏应用中价格最低的,性能还可以。

网友A:
MA-330是什么东东?说来听听了

网友D:
请教所说的点数,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E:
运行版吧

网友F(2007-07-06):
开发版可以开发程序编程修改,运行版只能运行

网友G(2008-12-02):
原来是这样的,开发商也太黑了吧,啥都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