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18速度问题

楼主(2006-11-27):
请问一下我们用得是6RA7018的变频器来控制重物的提升和下降,请问我现要改变提升的速度,是改那个参数,使提升速度更快,如果改下降速度又是那个参数?我刚接触它,特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请参看P303(上升时间),P304(下降时间)以及P305(上升圆弧),P306(下降圆弧).

网友B(2007-08-10):
他说的时速度而不是加速时间

网友C:
是不是有个给定端子

网友D:
你使用的是什么给定?模拟/数字

网友E:
把远行时的
频率提高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把运
行时的
频率提高不就行了吗?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B(2007-09-11):
薇!!!!
6RA7018的是直流传动好不!
大侠门!!
老板要得是提升速度而不是提升的反映时间好不。
看好命题再回话。OK?

网友F(2007-11-17):
增大P741,观察速度提升

网友G:
主给定增大
学习

网友H(2008-02-01):
我想控制提升或下降应该用的固定速度,建议先搞清楚给定的控制方式!

网友I:
都胡扯吧

网友J: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玩意,来发表一下,好让大家学习

网友K(2008-03-09):
应该是固定给定的控制方式,增大速度给定值即可

网友L:
你得先说明给定方式,才能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