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6-11-27):
请问各位:地,屏蔽地,模拟地之间的区别和功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有六种接地:供电系统地、保护地、逻辑地、屏蔽地安全栅地、信号回路地。
模拟地(AG),模拟地(又叫屏蔽地)是所有的接地中要求最高的一种。几乎所有的系统都提出AG一点接地,而且接地电阻小于1Ω。 DCS设计和制造中,在机柜内部都安置了AG汇流排或其它设施。用户在接线时将屏蔽线分别接到AG汇流排上,在机柜底部,用绝缘的铜辫连到一点,然后将各机柜的汇流点再用绝缘的铜辫或铜条以辐射状连到接地点。大多数的DCS要求,不仅各机柜AG对地电阻<IΩ,而且各机柜之间的电阻也要<1Ω。

楼主(2007-06-24):
没高手解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