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PLSY指令来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6-11-27):
    没有用过PLC来伺服电机,不知道用PLSY指令来控制伺服电机行吗,就是不用EH系列的专有伺服指令DRVI和DRVA等指令来控制,而用ES或SS系列的PLSY指令来实现来不知道行不行,(对位置要求不高)

网友A:
对位置要求比较高的建议不要用台达的PLC来做,台达的PLC在位置控制方面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网友B:
没有问题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将PLSY指令中的脉冲输出端接上伺服的外部PULSE端子上,公共端接到伺服的COM-端上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学习中,反正只要伺服电机有脉冲信号给他就行了对吧,谢谢各位

网友D:
没问题,可以的。不过PLSY指令爬坡频率分为10段,而drvi指令为50段。

网友E:
可以使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

网友G:
对于脉冲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台达PLC完全可以胜任,而且已经有很多实际应用,PLSY/PLSR指令是脉冲输出控制指令,DRVI/DRVA/ZRN是专门定位指令,还有PWM脉宽调制指令都可以使用,其中PLSY是直接脉冲输出,PLSR是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脉冲输出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