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检测人数

楼主(2006-11-27):
各位老大:
在工厂门口设一个传感器对进厂的员工计数,没有其它识别的标记,只能对人身进行识别,请问采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如何识别?

楼主:
进入和出来的人数要分别检测

网友A:
通常会在门口弄个指纹考勤机 让员工用自己得指纹去“刷纹” 打考勤 实际上挺好用
还有个办法是 弄几个只能容大家纵队通过得通道,用光电开关计数 OHOH 一些自动化养殖场就是这么数羊得,准确率很高
还有个办法就是 弄几个1次只能过1个人得通道,就象地铁出入口那样得 。。。
还有视频智能识别得办法,其实非常成熟了 摄象机+计算机+软件,。。。。 这种软件想象一下开发起来不复杂得 ,可以实现数数得 。从上往下照,人得范围是个连续得范围,出门是移动得范围,比方1秒种照2张象,然后比较变化如果象更容易更准确可以把门口得水泥地刷成2种颜色..

网友A:
还有个办法就是 让每个人胸前挂个卡 ,或者装口袋里,.... 射频ID卡 10块钱 便宜。。。。 门口弄5台(应该够用了 下班高峰期也不会有漏网得)远距离得(6m?)读卡器

网友A:
读卡器得缺点是 有人会 拿别人得卡 冒充,这样只能计数 不能100%保证冒用,不行就把卡缝在人屁股上 哈哈 502沾芯片也行

网友A:
又想了1个办法, 让每个员工 到采集计算机前 说1遍:“再见,嘀嘀!” 将采集得音频信号入档案, 然后规定每个进出厂门得人必须嘴里大声说 :“再见,嘀嘀”

楼主:
哈哈哈哈!量子风朋友果然办法多多!我打算采用数羊的办法,这样成本够低!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数羊你就要在通道上下工夫,因为羊有可能会并排走 或者搂着出门, 传感器别对着腿,要对着臀部左右

网友B:
贾工办法真多,哈哈

网友C:
其实最准确的办法就是采用射频卡的办法,最远距离15m,而且卡的成本很低,只有10元左右!

网友D(2007-11-27):
常用单转向的三爪拨叉加计数器.

网友:
呵呵 什么东西都有啊 林子真的大了

网友E:
安排个小学生查着,更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