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理由啊

楼主(2006-11-27):
各位高手好,问个小白问题: 什么情况下 应该选用远程I/O或者现场总线控制呢?
现在有1个项目,其中有12台电机,30个液位,距离总控柜大概100米 ,请问我应该选用远程站吗?如果不用的话 ,我担心信号线太长,以后调试和维护都不方便,好处就是省钱.
用的话就是多花点钱.能不能给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理由呢?比如,必须用,因为.....

大家多帮帮我啊!

网友A:
对于IO分布里主机较远而又分散,对于电机由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而又想接线简单等场合,需要用总线。
用总线在设备上价格高些,但运行稳定,布线少调试方便维护简单。
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