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控制台达触摸屏记录历史数据

楼主(2006-11-27):
如题,请各位老师帮助,最好有例子,谢谢,我的油箱binzjg@163.com

网友A:
在历史缓冲区设定时,将采样属性设为PLC触发。
使用系统控制区来实现。
就是使用系统控制区的【历史缓冲区取样寄存器】和【历史缓冲区清除寄存器】来控制历史数据的采样和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