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温控仪没看说明书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1-27):
车间一蒸汽加热烘箱,反映最近PT100数显温控仪有问题,没到设定温度时,温控仪控制的电磁阀<介质蒸汽>时通时断,拿来新表叫电工换上<厂里无仪表工>,没看说明书按原来接线换上后,情况依旧,以前接类似温控仪,没到设定温度电磁阀始终工作,郁闷,看说明书才知温控仪输出采用PID控制,上述情况正常,对仪表不熟悉的同行引以为戒.

网友A:
热电偶没搞错吧?

网友B:
温控仪一般有输出方式选择的。有直接输出方式的,即未达到设定温度时有加温输出,达到温度设定时关闭输出,选择此项输出方式再配合报警输出可以控制温度在一个范围内,这种方式用于不可频繁开启的热惯性比较大的温度控制如压缩机制冷;有PID输出方式,在要求控制温度比较精确的场合,这种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误差来决定加温输出量的大小、预测加温速度、累积长期的温度误差来控制,从而达到精确控温的目的;现在更有PID自整定,模糊智能等控温输出方式。后几种方式不一定温度到设定时停止输出,或者未到设定时一定有输出,因为有一个微分及积分的控制效果在里面。

网友C:
你的电磁阀应该用温控表的报警输出控制

网友D:
  达到设定值输出才会有变化。

网友E:
PID控制在电烘炉里用的不错,控制温度精度高
通过控制功率模块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