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1HU22N4

楼主(2006-11-27):
请问各位高手:ATV31HU22N4变频器启动速度慢是调加速斜坡时间吗?

网友A:
启动频率是不是也太低了?

网友B:
改acc可调整加速时间

网友C:
楼上够专业啊!干嘛这么谦虚。

网友D(2007-01-04):
调加速时间也可以,如果速度太低的话也可以调最低频率.

网友E(2008-04-21):
加速时间,最低频率,启动频率,就这么几个啊!

网友F:
加速时间可以调整;但是如果电机本身跟不上加速的话,会产生失速控制;也可以调整LSP,就是启动频率。

通常ACC会设定在3~10S左右,对于大部分的场合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ACC已经是240了还加吗

网友H(2008-05-21):
变频器带什么负载的,什么工艺,这个和调整加速时间和启动曲线有是非常有关系的,以及启动力矩,我曾在多个现场碰见启动困难的故障,现场工程师都报到我们服务中心来,接果到现场往往都是现场工程师不注意现场的加工工艺而盲目的调试造成的,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如有困难,请致电施耐德服务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