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温控器

楼主(2006-11-27):
我原先用温控器(温州工业科学研究院磁传动设备厂)控制一个罐的温度,但只能控制上限或下限,我现在想温度高时断开加热器,温度低时闭合加热器,如何实现?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好像是一个意思啊?不知道您的加热器要什么信号控制?开关量的话就OK啦

网友B:
那你现在如何控制的?用几十元的位式调节就可以满足。

楼主:
我只见到控制箱上有220V的电热输出,拆开箱子后,发现数显表的输出接的好象是固态继电器,一端12~38VDC,另一端是24~380VAC,我一直没接触过这些,请你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C:
我用过欧姆龙的温控器,它有两种输出一种是PID输出,另外一种是开关量的输出,可以通过打开后盖调DIP小开关来实现.

网友D:
用位式调节就可以实现,设置一个回差就可以了.输出是触发固态继电器

网友E:
这有什么难的
直接用控制下限的温控器就可以实现
控制下限的意思就是温度低于设定值输出,高于设定值停止输出

楼主:
控制下限的意思就是温度低于设定值输出,高于设定值停止输出

怎么实现呢?比如下限30开始加热,上限80停止,

网友D:
如果是单边回差,设定值设为80,回差设为50.如果是双边回差,设定值设为55,回差设为25.

网友F:
普通的温控表都可以啊

网友G:
就要那种有接触器功能输出的温度控制仪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