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G11-37KW报OH1.

楼主(2006-11-27):
有一台,富士5000G11-37KW上电报OH1,面板复位键无效,短接X9--CM,有时有效,有时无效.有效时,可正常运行,断电再上电,还报OH1.交流风扇正常;三线直流风扇也正常,运行时,黄线与黑线的电压为0V.

网友A:
请将变频器参数初始化,再运行看看.如果还不行,请联系010-62978960

网友B:
参数初试化试试!

楼主:
参数初试化试了,还不行.每次上电报OH1,过几分钟,面板可复位,可运行

网友C:
拆开前盖板 取下第一块电路板可以看到一个立着的小风扇。
检查风扇插头 导线 或者换风扇

网友C:
检查重点 风扇反馈信号线

网友D:
有时也是主板问题,换一个主板试。

网友B:
我 遇到过一个机子也是这样的故障!最后查是三线制风扇的问题!

网友E:
若急着使用,可将3线风扇的黄,黑线短接,但,风扇需是能工作的

网友F:
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