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奇怪现象

楼主(2006-11-27):
一:记得两年前在一工厂里遇到这样一件事.记得当时工厂里一生产流水线用的是日系的0.75KW三菱E500和富士G11S变频器.大约二十来台,负载不是很重.输出电流大概在1.2A左右.有一天我们去加装一台变频器.装完后调试时才发现输入电源缺相.A相电压为0.经过检查发现空气开关一触点已烧毁,电源电缆并烧断.记得当时工厂一工人回忆说在此半月前就看到空气开关烧坏只是忘记反映.那证明二十来台变频器在电源缺相情况下最起码工作了十天已上而相安无事.
二:今年一工厂设备出现故障叫我去找一下原因.这厂设备用的也是用富士G11S变频器大概在2.2-5.5KW五台.当时一开设备带上负载5台变频器LCD显示频率全部是没有规律波动,范围在5-45Hz之间.当时我检查接点信号与变频器设置无误.也非用模拟信号,也不存在干扰问题.惟一怀疑就是输入电源电压偏低,大概在355-365V之间,后我叫工厂将电源电压升高之390V后.一切正常.
总合以上两点我只想说明这两种变频器在输入电源电压检测并不完善,而上述两种现象变频器本身并没有任何报警.望大多来讨论.

网友A:
这有什么奇怪,大多变频器二相380V都能正常工作(如果缺相保护功能不动作的话,大多靠参数设置),并不是变频器输入电源电压检测并不完善,而是你没有开启变频器缺相保护功能.    后一种现象也不奇怪,变频器对输入电源电压的检测有一个范围,在范围内,工作正常,范围外,工作就不正常,这跟你碰到的现象非常吻合

楼主:
非也.变频器二相工作时,参数并未作特殊设置.你有没考虑到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有没考虑到此时所有负载都加在B,C上?第二种现象不单单LCD显示频率波动,而是运行频率也随之变化.

网友A:
二相工作时,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也是566V左右啊

网友A:
我们修变频器,用的就是二相380V啊

网友B:
修变频的时候用两相那是不带负载的情况!

网友A:
运行频率不变化才怪呢

网友A:
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当然可以带负载

网友C:
我同意"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当然可以带负载"的说法.

网友D:
缺相保护功能应该是默认为启动的,应该不用特意去设置的吧?相信各位在用变频器的时候不用手动的把保护一一的打开吧。另外只用两相电源空载或者轻载时,变频器内部应该有自动补偿稳压的功能,在一定范围内其母线及输出电压可以稳定在正常范围以内,但如果重载的情况可以确定电压会下降的比较厉害。从三相电与两相电的交流曲线图应该很明显的看出整流后的有效值会有明显差异的。另外因为缺相的关系,如果要保持相同功率的输出,另两相必然电流会增大,对整流桥及IGBT会造成冲击,严重时甚至会炸裂

网友E:
为什么不在自身找毛病呢,变频器就是这么坏的

网友F:
负载不是太重,两相也能正常工作,有的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或没有开启.
至于第二种,哪是变频器的自动限流功能起作用.因为输入电压低,异至输出电压也低,电流增大,为了限制电流,变频器将降低频率.电流正常后,变频器输出恢复设定频率.如此循环.

网友G:
我们调试时都是用的变压器变的两相380阿,带小负载没问题!

网友H:
缺相后变频器仍然可以正常运行,因为轻载整流后的电压是峰值电压,重载后直流电压略有下降,但仍然不会到达欠压阈值;不利的影响是直流电压纹波大影响电容寿命,而且重载变频器电流会跟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