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高手关于接近开关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6-11-27):
   我想知道关于接近开关它三线和二线的这个接线问题,谢谢!
最好说的详细一些.
希望各位高手指教.我有急用.

网友A:
三线:分npn和(pnp),一般褐接电源正,兰接负,黑输出;二线:黑接电源负,红输出。

楼主:
这我也知道,最好用图来说明.

网友A:
这么清楚用的着图来解释吗?你在想想。

网友B:
三线是电源和信号分开传输的接法
两线是信号和电源公共接法,现场具体接法和对应控制接入是否有电源相关.即接受信号的设备是无源还是有源相关!

网友C:
看这说明书接就行了,注意不要把直流的电源接反了(如果是直流的接近开关),还有pnp,npn要搞清楚

网友D:
看说明书,以npn型输出为例,3线为电源.地.信号,信号输出已经通过一个电阻上拉电源,所以输出的是高.低的信号。2线是信号.地,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只有外接电阻上拉电源以后,才能在输出线上量到高低的开关信号

网友E(2012-12-08):
图片是两线式接近开关的接线图

网友E:
这是PNP接近开关和西门子PLC的接线图,主要是共地和共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