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与软启动电动机的性价比

楼主(2006-11-27):
原理不同,
价格不同,
性能不同
电流控制不同,
功率因数不同.
干扰不同,
输出转矩与电流变化不同,
......
线性
无级
可调整电流
保护多
耗能或切除
.....,

网友A:
关键是用途不同

网友B:
   太湖银鱼: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29 21:17:00
    关键是用途不同
同意观点。
 顶!!!

网友C:
我就用变频器替代过软启。因为进口软启比一般变频器还要贵。

网友D:
大材小用

网友E:
1、变频启动,是真正的软启动,即启动电流小,起动力矩大;
2、SCR可控硅软启动,电机是直接启动起来的,没有软启动,不用为其招魂了;
3、你们都是工控的精英,为民众、为企业、为国家着想,别干这自欺欺人的讨论了!

网友A:
我只相信实际使用结果

网友E:
1、我同意“ 太湖银鱼:”的观点,我们是否建议国家科技部对所谓软启进行“界定”!
2、对恶意制假者、惑众者绳之以法!!!

网友F:
1、变频启动,是真正的软启动,即启动电流小,起动力矩大;
2、SCR可控硅软启动,电机是直接启动起来的,没有软启动,不用为其招魂了;
3、你们都是工控的精英,为民众、为企业、为国家着想,别干这自欺欺人的讨论了---------------------------------------------------------------------------
  假软起动和SCR软启动是两嘛事,到哪咋都是这些无聊噪音.你的口水是不是太多了.无聊.

网友E:
请你讲一下:
        “假软起动和SCR软启动”是怎么个两嘛事?!

网友G(2008-03-18):
碰撞才会有火花,我喜欢,呵呵

网友H:
强烈要求各位高手讲解一下软启动原理及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