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补偿柜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6-11-27):
我单位的电容补偿柜,近日发现有几组投切电容的交流接触器上的触点,上的一段电阻烧断了.看样子好像是起吸收作用.电阻值为1.8欧.具体作用是什么,欢迎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电容器投切接触器的电阻是起限流作用的,既限制电容器投入时的充电电流.

网友A:
放电?1.8Ω接到380V上多大电流,新型电容器放电电阻和短路保护都在电容器内。

网友B:
一楼说的对,那个电阻是抑制浪涌电流的,也就是限流作用。它在接触器投入的瞬间接通,给电容充一下电,然后就断开。等主触头接通给电容充电时,电流就不会那么大了。所以这种接触器不能频繁的动作,否则这个电阻就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