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碁SE系列变频器与计算机的通讯

楼主(2006-11-27):
三碁SE系列变频器与计算机的通讯(auto01于06年11月27日)
前些日子在调SE与计算机通讯没试成功,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无意中看到SA系列通讯协议,从中得到了启发,下班吃了午饭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办公室,重新编写命令串,接线,发送,变频器上的RUN指示灯终于亮起,狂喜!原来是自己在原来在编写命令串的时候多此一举地把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都化成了ASCII码,所犯错误有点低级,但是还是得引起注意,现将实现方法稍作归纳以供参考。
这里利用SE系列变频器的RS485接口和计算机的COM口,采用Modbus ASCII模式,实现计算机对变频器的控制(运行、停止、变频器状态的读取等)。
一、概述: SE系列交流马达驱动器具内建RS-485 串联通讯接口,通讯端口位于控制回路端子,端子定义如下:

2 :GND
3 :SG-
4 :SG+
5 :+EV
2、 5pin为通讯数字操作器之电源
做RS-485通讯时,请勿使用!
做通讯时相关的参数有:
9 - 00 通讯地址                         出厂设定值  d 1
设定范围d 1  d 254
  若交流马达驱动器设定为RS-485 串联通讯接口控制,每一台交流马达驱动器必须在此一参数设定其个别地址。
9 - 01 通讯传送速度                      出厂设定值  d 1
设定范围     d 0 Baud rate 4800(数据传输速度,位∕秒)
d 1 Baud rate 9600(数据传输速度,位∕秒)
d 2 Baud rate 19200(数据传输速度,位∕秒)
  SE可藉由其内部通讯端口(RS-485 串联通讯界面)设定及修改交流马达驱动器内参数及控制交流马达驱动器运转,并可监视交流马达驱动器的运转状态。此参数用来设定通讯传输速率。
9 - 02 传输错误处理                    出厂设定值  d 0
设定范围    d 0 警告并继续运转
d 1 警告并减速停车
d 2 警告并自由停车
d 3 不警告继续运转
9 - 03 通讯(Watchdog)时间设定        出厂设定值  d 0
设定范围    d 0 禁能
d 1 1~20 Sec
9 - 04 通讯传送速度                   出厂设定值   d 0
设定范围   d 0 Modbus ASCII 模式,资料格式<7,N,2>
d 1 Modbus ASCII 模式,资料格式<7,E,1>
d 2 Modbus ASCII 模式,资料格式<7,O,1>
d 3 Modbus ASCII 模式,资料格式<8,N,2>
d 4 Modbus ASCII 模式,资料格式<8,E,1>
d 5 Modbus ASCII 模式,资料格式<8,O,1>
d 6 Modbus RTU 模式,资料格式<8,N,2>
d 7 Modbus RTU 模式,资料格式<8,E,1>
d 8 Modbus RTU 模式,资料格式<8,O,1>
二、硬件及通讯线制作:
SE变频器1台、6芯水晶头1个、网线若干米、RS232/485转接头1个、带串口的计算机。将网线一端的任意六芯压到水晶头,其中3、4对应的线的另一端分别接到RS232/485的B、A。如图1所示

图1 通讯线
三、软件及代码编写:
这里计算机上采用串口调试助手V2.2发送命令串,串口调试助手V2.2界面如图2所示:

图2  串口调试助手V2.2界面
下面介绍一下命令串的编写。SE的数据通讯格式如图3所示,其中CMD1 CMD0是命令码,03为读命令,06为写命令。

图3  SE通讯数据格式
现在以发送运行命令为例,介绍命令串的编写:
含义    内容    备注
STX    3A    启始位
ADR1
ADR0    0    变频器9-00所设
CMD1
CMD0    0    写命令
资料启始地址    2    命令地址
资料内容    0    运行命令
LRC CHK1
LRC CHK0    C    校验码
END1

网友A(2007-06-22):
我做了怎么不行呀!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一下你是绍兴的吗?在金达?在洁圣?我有一台SE-20041A变频器的参数被锁住了,怎样解开?我这手套机很多,链条的电脑的,我主要修变频器,现在的变频器也太专用了。以后多多交流,指教!QQ:569533927  TEL:0632-5696620

网友C(2009-06-26):
写的挺好的,这种攻克难关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为你喝彩!只是请把图1到图5贴上去。看不到图啊!恳请回复。谢谢!QQ:36416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