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通信

楼主(2006-11-27):
各位高手,请问当把两个口作为通信口时,程序如何编啊。即两个口同时开着等,只要一个口有收到信息时,马上从另一个口输出,谢谢啦,急用!!!!!!!!!!1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比较新颖,两个通讯口同时开着没有问题,但是你的问题有些简单了,如果一个口接HMI,一个口接变频器,也符合你的问题,呵呵

网友B:
接收和发送都用什么协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