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E540奇怪的E.BE故障

楼主(2006-11-28):
客户送修一台FR-E540 5.5KW变频器,说是报EBE,经测试,制动晶体管和反馈电路一切正常,上电没报警,起动拖电机一切正常,一切正常?不,不,断电再上电,报EBE了,显形了.故障何在在?主板?能量反馈吸收电路?..........仔细观察,P-N DC电压567V左右正常,断电后DC电压从567V一下掉到79V很正常,可是到79V后,79V,78V,77V.......1V,1V的掉,很慢很慢,一直掉到20多伏时,再上电,又不报警了,........问题会在哪?欢迎大家踊跃发表意见,明天继续进行

网友A:
换主板试。

楼主:
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啊,李老师, 换好的主板已试,情况仍旧.拆掉反馈光藕P521,情况一个样.短接反馈光藕P521,上电直接报E.BE了,

网友B:
说不定驱动板上有轻微腐蚀漏电!清洁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C:
电流互感器有问题

网友D(2011-07-14):
我遇到一台三菱FR-E500-3.7K单相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E.bE,请问故障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