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求助!

楼主(2006-11-28):
因为我刚刚接触到这方面的内容,对PID理解得还不够深!
我在工作中经常碰到PID控制,但是在不同的系统中使用的PID不一样,即在有的控制中是P、D值比I值大,而在一些控制中又是I值比P、D值大(比如CH402系列的温控仪),谁能简要的说明一下一般应该是什么样?

网友A:
简单的说,P比例,即在I时间内变化的幅度,I积分时间,时间赿短响应赿快,D,微分,即滞后时间

楼主:
哦!
这么说是不是P越大,在I时间内变化的幅度就越大?I和D的值都不适宜太大?

网友B:
谁能简要的说明一下一般应该是什么样?

这个,没有“一般应该”的标准,都是根据现场情况和经验来调整的。

网友C:
哈哈哈哈!
版主说得狠正确
这是没有固定标准的
要看你的经验和对现场情况的了解程度了

网友D:
通俗点讲:
P:是指比列带,进入比列控制(满量程)的一个百分比.
I:积分时间,相当于是一个升温时间.值越大升温越慢,控制精度越高
D:微分时间,相当于是一个降温的时间,I值一般等于4倍D值,这个是最佳参数
  以上是个人关点.欢迎点评

网友B:
对于积分,有的控制器是积分增益,有的控制器是积分时间常数,使用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E:
PID三个参数不简单.,至少你要找个书籍什么搞清楚定义和调节那个参数会有什么效果,这样再结合实际会有很深体会的.
我也是新手

网友F:
好好看看自动控制原理就明白了,不同系统都不一样

网友G:
p,i,d是自动控制原理中的关键部分。这个参数可以控制整个系统的调速精度和调速控制率。我建议你还是从基础的看起,这样可以能够通过实践快速的理解,系统的控制工艺,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
看看《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这本书,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H:
长知识了

网友I(2006-12-29):
P、I、D的设置要根据具体的控制对象和控制系统的特性,结合控制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进行调整,没有一个固定的数据大小的标准。按说这在经典控制理论中属最基本的内容了,有空儿仔细看看诸如《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化工过程控制系统》之类的书,会有帮助的。

网友J:
要有基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