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SLC5/04对powerflex70的控制

楼主(2006-11-28):
powerflex70挂在设备网上了,通过SLC5/04控制,在rslinx中能找到70,在RSNetWorx for DeviceNet中给它设置参数,用的是端口DPI 5,可是,用rsview32控制它运行时就出现问题了,70上红灯一直在闪,上面显示的问题是变频器DPI 端口5(连接通讯适配器),错误75.请问下,是不是哪个参数没设置好?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有没有设置起动源 我速度基准???

网友B(2007-02-28):
面板上有四个LED指示灯呀,是哪一个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