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高手来看看

楼主(2006-11-28):
步进马达该看些什么参数?如果我觉得好象负载过大有点失步该换步进什么参数大点的??

网友A:
换一个扭矩大一些的,尤其是动态扭矩

网友B:
看你是什么情况下失步了, 有驱动器输出电流不够引起的, 也有电机选得不合适的, 还有控制器加减速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只是直流电源的电流不够大,或者电压不够高。

网友C:
力矩大点的步进贵不了多少的,步进电机的加减速很重要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6-12-4 21:38:00 发表的内容:
有可能只是直流电源的电流不够大,或者电压不够高。
--------------------------------------------------------------------------------------------
电压的大小和转矩的大小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如果你的是不是在高速的时候丢步,则有可能是感生电势太导致驱动器无法提供电流。电源电压减去感生电势之后的数值除线圈内阻才是电机的电流。

网友E:
负载大,步进电机出现的情况是过冲.
如果是失步,可能与驱动器有关或驱动信号有关系.

网友F:
其实负载大于电机的扭矩,既可以造成过冲,也可以造成运行不到位,这两种都是失步。
楼主不妨进行如下试验:
1。提高驱动器输入电压。由于步进电机高转速时产生反向电动势,转速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当这个电动势接近或等于驱动器的输出电压时,真正能用来激励线圈产生电流的电压差就很小了。所以提高输入电压可以大幅度提高步进电机高转速时的出力。
2。减缓加减速曲线。让速度提升和下降的坡度缓和一些,也可以直接选用较大扭矩的电机。

网友G:
向在座的学习了

网友H:
对,看电流调的是否合适,不行选个静态扭矩大些的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I:
如果自己动手,可以加大驱动电压或者电流,记是可行了还需要试一下看电机的温升会不会高出规格值,高出了就不要采用这种办法。如果自己不愿意动手,可以让供应商调整一下电机参数,此时最好给出运行频率和要求的力矩值,便于一次OK

网友I:
对于生产厂家来说,有以下几个参数需要提供:电阻,电感,电流,要求的力矩,尤其是电感和力矩,如果是低频使用,看保持力矩就基本上可以了,如果是高频使用最好还是看使用频率下的动态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