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过载保护电路原理??

楼主(2006-11-28):
请高手帮助分析下面图纸的热继电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和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KF 的接法为Y型,两只互感器的接法为V型,KA1应该是电机启动时闭合让KF短接以防止大的启动电流流过热元件而发生误动作。

楼主:
请问,热继电器的电流如何整定?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怎样分析??

网友B:
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C:
不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