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E350变频器在EJM128K细纱机的应用

楼主(2006-11-28):
四方E350变频器改造在EJM128K细纱机的应用
EJM128K型细纱机采用FXD180L1-6/8双速电机拖动主轴,原来的主轴车速度是根据纺纱工艺的要求改变传动皮带主、从盘的尺寸来实现的费时费工,细纱机变频器改造后可以适应复杂的生产工艺,降低损耗提高节能。
改机步骤:
1.变频器安装在独立的电箱里加装防尘隔网防止飞花进入。
2.双速电机电机的8极接线(△接法)拆除低速不用,保留6极接法(2Y接法)高速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
3.把变频器控制端子的X1(低速)和FWD(视主轴电机方向而定)接到低速K1接触器的常开触点。
4.在把REV(视主轴电机方向而定)接到高速K2接触器的常开触点。
5.按变频器的说明书接一个1/2W10K的频率电位器到VS、VC1、GND的端子上,并且安装到操作面板上。
变频器和主轴电机接线图:(见附页)
变频器接线图:
变频器的参数调节:
1.F0.1 频率通道设定选择=5 外部电压信号VC2(0-10V)
2.F0.4 运行命令通道选择=1 外部端子
3.F0.8 上限频率=50HZ
4.F0.10 加速时间=视实际开机而定
5.F0.11 减速时间=视实际开机而定
6.F1.0 V/F曲线类型选择= 0 恒转矩曲线
7.F5.1 多速段频率= 35HZ(视生产而定)
设备调试:
1.    按慢车看看车速是否理想(调节F5.1 多速段频率的参数)
2.按快车把电位器调到合适的速度即可
3.检查加减速时间是否合适(调节F0.10/ F0.11的参数)
说明:
1.试车时应把主轴电机的负荷断开以免发生事故。
2.当慢车时使用变频器的数字开关量X1和方向端子使能来实现的,快车使用电位器模拟量和方向端子使能来实现的。
3.有些纺织工艺要求降低车速,操作工调节面板上的电位器即可实现细纱机主轴电机平滑调速操作简单方便。
4.设备的使用率提高,也就意味着减少了生产成本。

网友A:
顶!!!  请问改一台需要多少RMB?

楼主:
国产的不到5000RMB,呵呵
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A:
贵了 兄弟 我这里4000多一点

网友B:
我这里有128变频控制的程序,只需要加装1个2路模拟量输出模块就可以实现10段速,提供TD200调节多段速的长度和速度

楼主:
模拟量输出模块好贵哦
用个电位器简单些.

网友C(2007-03-02):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A:
现在见贵了  装台15KW的四方变频器 只要3800

网友D(2007-04-23):
江阴雷天工业自动化公司是改造细沙机的专家啊。咨询电话:13327911202
价格面议。

网友E(2007-12-12):
有必要用外接电位器调节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