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运动控制器与定位模块的区别

楼主(2006-11-28):
三菱的运动控制器Q与QD75定位模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啊?请高手评论下

网友A:
QD75应当是Q系列的一个模块

网友B:
三菱运动控制器Q系列为CPU,与三菱Q系列PLC组合成多PLC应用,QD75定位模块只是作为Q系列PLC的一个模块应用,其功能比三菱运动控制器少很多,基本集成了定位/插补/速度等控制方式,而三菱运动控制器额外集成了多轴同步控制/电子凸轮控制等复杂控制,其编程语言也不一样,三菱运动控制器采用SFC编程语言。如有其他问题请联系zhaoyf1225@tom.com

楼主(2007-04-22):
谢谢楼上回答,听说要使用三菱运动控制器要用好几个软件,请问是哪几个软件啊,假如使用运动控制器控制6个同步轴的成本大约要多少人民币(指运动控制器与软件价格)

网友C:
“人民币(指运动控制器与软件价格)”此类问题建议私下交流,没人会昭然示于网上的,就算给了,你敢相信吗?!

楼主:
上了几年工控网,还是犯规

网友D(2014-11-29):
mpc003,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集成常用运动控制功能,DIP-30封装,只有芯片般大小,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只有十几条指令,使用简单方便。价格80元起!
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个控制器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器仅有21条函数指令,输入输出口都带有独立指示灯,使用简单方便,可代替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780元起!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E(2019-07-16):
最近的这种三菱的东西,到底是大家都用熟了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呢,还是推广了太完善,基本没有发问的也没有遇到问题的,很少讨论了,你看这篇讨论还是在那遥远的过去了。哈哈。难道三菱这么不收欢迎还是太过简易。

网友F(2020-04-25):
引用 网友E:
最近的这种三菱的东西,到底是大家都用熟了还是一直没有得...

是啊,距离你的发言又是一年,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