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电管家软件的实际意义

楼主(2006-11-28):
遂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能源利用的科学化的监控管理已成为人们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依据; “电管家”能源监控管理软件就是针对现代化工厂、智能建筑、企事业单位等的用水、用电、用气等能耗的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能源系统中电力及电力、电器设备占主要部分,它包括: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直流屏、电缆等电力设施、设备;空调、风机、水泵、空压机等电器设备。同时这些电器设备也是风、冷、气、热的制造者和用水、用煤(油)的动力源,所以能源管理的核心就是对变配电系统的运行及状态的安全性、合理性的实时监控及科学化的管理。
利用“电管家”能源监控管理软件掌握变配电系统的实时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它们运行的故障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和处理,同时可以使值班管理人员根据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负荷分析、合理调度、远控合分闸、躲峰填谷,把握安全控制、事故处理的主动性,减少和避免操作、误判断,缩短事故停电时间,实现能源动力系统的现代化运行管理。(待续)

楼主:
总之,采用“电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1、“电管家”软件功能强大、一职多能。
  一直以来人们对电能管理有一个误区,一提到电能管理就会认为是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产品,所以很多上了变电站保护系统的企业自认为就可以实现用电管理了,其实不然变电站保护系统只是针对10KV或10KV以上的供电回路的安全性和操作性设计的系统产品。远远不能满足能源甚至是电能管理的需求。
采用变电站自动化软件或工控组台软件的变配电自动化系统会导致用电管理者只能对部分重要回路如高低压主进、母联实现简单的管理和控制,或只能对电器设备控制系统起作用。如:某外资企业几年内分别投入变电站保护系统、抄表计费系统、冷冻站DDC系统、空压站群控系统、在加上EPS装置的系统,其控制室内摆设监控用电脑主机多达6台,还仍然需要电气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现场操作、定时巡视;无法对各用电回路的电量参数、各断路器的运行状态、变压器运行状态、故障报警和故障跳闸的回路和时间等及时准确地了解和记录;必须通过人工巡视、抄表来实现,感慨投入几百万的系统和大量的数据却不能为企业的科学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
采用“电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不仅能对变配电系统各种运行开关量状态和各种电参数参数进行实时采集、显示和计量,还可对冷冻站系统、空压站系统、锅炉系统等非电力数据的采集、显示和计量,运用强大的数据管理分析功能,实现对能源系统的经济运行、负荷分析、躲峰填谷、经济核算、合理调度等科学管理作用。

楼主:
2、实现对电气和动力设备运行状态的实时监视,从而保障企业能源系统的正常工作。
  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变配电站“三遥”功能,即遥测、遥控、遥信。
  遥测是指通过系统通讯采集器、监测模块以及电力组态软件实现变配电站所有回路的电量采集,即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电度、无功电度、视在电度、功率因数、频率等。
遥信是指通过系统通讯采集器、监控模块以及电力组态软件实现变配电站中所有开关量的采集,如断路器的分合闸、手车工作位置、电机储能状态、变压器风机运行状态、高温报警信号、超高温跳闸信号、断路器故障信号、事故跳闸信号、综合保护器的故障为类型、以及变压器门开关信号等开关量。
    遥控是指通过系统通讯采集器、监控模块以及电力组态软件实现带有电动操作机构的框架式断路器和分励脱扣的塑壳断路器以及接触器等远程控制功能。
3、实现对生产设备用耗能的计量,从而便于产品成本的精确核算。
完善企事业单位的内部能量考核,完成能量管理、实现能耗及用电成本统计功能,减少“跑、冒、滴、漏”,真正体现“管理出效益”的意义;
  变配电计算机监控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峰谷平计费(参见下图所示);
系统可以根据系统组态画面、实时采集数据列表以及历史数据库来分析每个回路的实际用电量,同时记录回路的名称、站号以及用电量情况等,再根据用电量情况、回路名称得出主要的耗电源回路。
  实现各回路的电能计量和有关配电回路能量消耗的查看,根据用电成本来优化电气合同,达到用电单位对电能更好的分配与管理。
  采用“电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可以及时、准确地知道各用电回路的情况,避免了“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同时也给能源系统的安全保障、经济运行、负荷分析、躲峰填谷、峰谷分时计费、经济核算、合理调度及故障及时处理等现代化管理提供了保障。

楼主:
4、实现对整个能源系统运行的综合监测,便于实施系统的安全保护,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采用“电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可以对潜在的事故进行预报警,同时实现各种电量的越限报警,便于及时处理以避免事故或隐患的出现(如火灾等),减少损失。供配电系统出现异常时,可以及时了解到有关故障信息(故障原因、性质、地点及发生时间),来指导维修,减少故障的处理时间及停电时间;
  状态报警:当变配电系统的各开关出现过载跳闸、短路故障跳闸等事故跳闸时(要求断路器带有能区分过载报警及短路瞬动的辅助触点),计算机能够通过多媒体音箱发出声音报警并自动记录时间、站号、回路开关名称、事故类别;
  超限报警:当变配电系统的各电量参数出现超过额定值时或其他工艺设备超限运行时,计算机能够通过多媒体音箱发出声音报警并自动记录时间、站号、回路名称。
三相不平衡系数报警:当变配电系统的三相电流或三相电压值出现不平衡时(可自定义范围),计算机能够通过多媒体音箱发出声音报警并自动记录时间、站号、回路名称。
系统通过媒体音箱发出声音报警并自动记录时间、站号、回路名称,以方便电力管理更快、更有效地去安排任务,及时的去解决发生的报警故障,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以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5、实现对整个配电系统运行历史参数的存储,从而帮助企业管理决策
采用“电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可以改善配电系统管理。通过历史记录的电力参数,及时掌握每天或季节负载特性;在供配电系统内优化能耗的分配,均衡负载;减少潜在的停电事件;
  系统能将所监测并统计的各种电量参数、各断路器或开关的状态变化时间、报警故障类别、操作人员代码和时间、开关机时间等永久保存,以便对整个变配电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系统可以根据一天用电负荷情况自动生成负荷列表、用电量曲线以及电能棒图等,电力管理可以根据列表、曲线或是棒图来均衡每一个小时用电量,以达到负载利用最高。
当变压器发生超载或是超负荷时,系统会自动或手动切除不重要的带有电动操作机构或是带有分励脱扣的负荷,并记录有关操作时的各项记录(如时间、操作人员、回路名称等)。

楼主:
6、实现对整个能源系统质量问题诊断,从而帮助管理工程师实施有效的改善
采用“电管家”软件的能源监控管理系统可以诊断供电质量(谐波失真度THD/最大、最小、平均值/电压合格率)实时分析功能,便于分清供电单位和用电单位的责任;
  根据系统电压、电流在一分钟内运行波动情况,谐波失真度以及一分钟内配电回路的用电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从而得知系统的稳定性和便于分清供电单位和用电单位的责任。(如下电压在一分钟内运行情况)
7、可整体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
可以根据系统设备运行的记录数据和运行情况,制定临时或定期的设备维修计划;按计划维修、减少运营和维修成本;
   可以快速、准确的掌握供、配电设备的运行情况(含历史数据),并可以用报表方式或以图形方式进行显示、记录或打印出来,进行日报和月报,提高工作效率;
  系统可以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类保存、归档、统计、调用等数据操作。系统配置历史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各种记录根据用户要求按照对象、性质、时间等项止进行检索,以便进行查询和故障分析。
  系统具有对测量数据及开关跳闸次数等信息的按日、月、委、季、年等进行统计报表功能。
  系统可以统计和打印所监控的所有电流值、电压值、功率值、频率值、功率因数值以及这些参数一天24小时变化曲线;统计和打印各断路器运行状态变化时间及故障报警时间和类别;统计和打印各断路器的操作时间及操作人员代码;统计和打印有功电度、无功电度的一天24小时内单位小时用电量及电量棒图,同时具有峰谷计费功能。
实现系统数据资源共享、供配电设备综合档案管理等诸多优点,为现代化管理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网友A(2009-04-28):
士达恒电管家,央视上榜产品!诚招全国代理(附带加盟计划书)

项目特点:

  创业门槛低:免加盟费,免押金,只需购买产品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独家代理,享受到广告扶持、宣传页、海报等代理专享权益,运营风险低, 总部提供全程服务,辅助销售。

士达恒电管家,央视上榜产品!
在同等用电情况下为您节电20%-50%,为您控制最后一项未被控制也无法控制的成本——电费!国内唯一一家保证产品节电20%-50%

节电原理
电管家智能节电器(学名:电力无功就地补偿器)用安全电子节电器独创强弱互克的节电

原理和节电实践,相互克制,使电流畅通平衡,科学实践表明,市场应用显示,智能节电器用安全电子

节电器可稳定供电电压,过滤瞬变浪涌,畅通线路电流,降低线路温度,改善功率因素,具有节电、安全、保护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等多重功效。使用时间越长,节电效果越好。

适用于较大的网吧、商铺、店业、宾馆、酒楼、学校、超市、车站等节电场所。

深圳士达恒有限公司——电管家 我们推荐的节能产品不仅仅是要客户花钱而看不到效果,毕竟我们产品节不节能不是我们说的算,是客户自己亲手测试过,你说好,才是真的好!

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产品管理办公室
南宁市丰业国际大厦B座1305室
招 商 部 电 话: 1 3 4 8 1 1 1 5 4 0 5
商 务Q Q: 1 7 6 3 9 3 1 8 7
E-mail:1 7 6 3 9 3 1 8 7 @ q q . c o m 招商部: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