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在组态王中如何把一个数变成一个负数

楼主(2006-11-28):
请教各位:
在组态王中如何把一个数,加一个负号变成一个负值

网友:
加一个负号?听不懂!QQ:454527178

楼主:
欧姆龙的PLC(C200H)不支持负值,比如零下的温度-4,从PLC中提取出来却是正数4,我如何把它修正过来,变成-4

网友A:
呵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4是温度-4还是温度4呢?

网友:
还真想知道啊!!

网友B:
变量定义中设置
如下:
最小值 -100 最大值 0
最小原始值 0 最大原始值 100
就将底层的0-100变为了-100~0

网友C:
如果我想移动一个负值怎么办呢?
比如说动作一个“U”字型吧,我先物体向上移动10MM,再向左移动20MM,然后向下移动20MM(即在原位的基础上向下移动-10MM),如何做到?

网友D(2007-02-06):
复制三个物体,摆放相应的起始点。用一个变量在表达式中取以给定值。一个一个移动,配合隐藏连接实现。

网友E:
好难呀,没遇到过!测量温度的呢?

网友F:
采用命令语言的形式——IF语句。
当条件满足时把证书变为负数:
if (\\本站点\设备运行=1)
\\本站点\温度=0-\\本站点\温度;

网友F:
不过最好赋值到另外一个变量:
if (\\本站点\设备运行=1)
\\本站点\实际温度=0-\\本站点\温度;

网友F:
如果不需要条件而直接赋值的话,去掉IF语句就可以了:
\\本站点\实际温度=0-\\本站点\温度;

网友G(2007-08-27):
数据变换里写一下就OK了
温度(实际)=0-温度值(读出)
-4=0-4
呵,就这样不就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