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选取

楼主(2006-11-28):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选取
是不是有些厂家的不配套
还有制动电阻的大小如何选取呢

网友A:
变频器手册中有,小容量变频器自带制动单元.

楼主:
如果配置别的厂家的呢
如70书本型的能配安川制动单元吗
电阻要取多大呢

网友B(2007-01-14):
理论上可以,但建议不用日货,用国产就可以了

网友C:
完全可以的!

网友D(2007-08-17):
能不能说说具体如何选取

网友E:
只要功率跟阻值匹配就可以

网友F(2007-12-10):
    找专业匹配的可能会更好点,制动电阻在细微处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F:
可以查看下面的链接,上面详细写着制动单元的选配和电阻的计算公式.http://www.sz-noke.com/FeedbackView.aspQQ:154904411

网友G:
西门子的样本里有

网友H(2008-02-20):
下面引用由lcx_jia 在 2006-11-28 11:39: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手册中有,小容量变频器自带制动单元.
--------------------------------------------------------------------------------------------
为什么我问我们头 我说那个制动电阻要不要接线 他说不用接 我们有用斩波器 好像他们是接到那东西上的 我不知道这么多的变频器是都是怎么跟这斩波器连接起来的 我就在想如果没有这个斩波器的话 那单个的变频器是不是该把它的制动电阻连上线应用起来? 因为以前做拉丝机那个厂用的安川的变频器 他们还单独买了电阻来作为每个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接起来的

网友A: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不是变频器标配的,变频器的大部分应用不接它,只有在需要制动的机械设备上使用,才配制动单元和电阻。
  另外7.5KW以下的变频器内部已带制动单元和电阻,不需外接。

网友I:
7.5kw以下的变频真的不需要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吗?如果内部带的不能满足需求怎么办呢?

网友J:
建议大家到自助资料库中下载相关内容,我也刚下载了,介绍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