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D卡备份出fanuc系统的数据

楼主(2006-11-28):
求助:如何用SD卡备份出fanuc系统的数据,包括PLC程序、NC程序和各种参数?

网友A:
没听过用SD卡的,CF卡倒是用过

网友B(2010-07-05):
  用CF卡在开机画面引导之前,进入黑屏之后进入备份就成!英文很简单

网友C:
FAUNC系统的备份只支持PCMCIA接口的设备或者CF卡转接PCMCIA的,进入系统引导目录,选择5.SYSTEM DATA BACKUP

根据操作选择备份

提示:这种备份方式只对该系统有效,由于FAUNC系统在06年以后出厂的数控系统上都增加了一个加密文件,这样就导致了一套系统对应相应的系统主板.如果你要更换主板什么的,那么你备份的数据如果导入新主板的话开机就会报警系统标示错误,然后一直停留在该画面,启动不了系统.

针对这一情况,如果你的系统是06年以前的,那么应该再把4.SASTEM DATA SAVE(这些文件包括所有数据,比如PMC,加工程序什么的)这个选相里的所有文件都备份一下.大概16或者17个文件.如果你误操作了上面的,你可以在引导目录下把3.SASTEM  DATA  DELETE下面的文件全部删除,然后在SASTEM

DATA CHECK  下面把备份在你CF卡上的或者电脑中的那些文件全部导入到系统中.然后保存退出系统再开机,此时开机的时候应该先按住DELETE和RESET键再开机.这样的话把先前的参数全部清除,然后你再根据厂家提供的说明书慢慢去配置参数吧.

一般情况下你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如果你的RP不好的话,那恭喜了

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直接送到北京FANUC去吧,花点银子但是你就省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