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芯片或單片機實現和人機的聯接

楼主(2006-11-28):
如何用芯片或單片機實現和人機的聯接
不使用PLC而是用芯片開發好的板子,實現低成本,高性能

网友A:
最方便简单就是使用RS232接口。

楼主:
RS232接口肯定是要用的
你知道如果用單片機可以實現嗎
單片機的存儲器要多大

网友B:
可以实现,不过花的代价太大,如果是产品还可以,如果是一台就免了吧,太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A:
用單片機肯定可以實現。單片機的存儲器要多大得根据数据量大小确定。

楼主:
如果使用PLC+数据采集功能模块的成本?
如果使用芯便做,最多加个PC,应该还是有价格优势的

网友A:
成本最直接的决定因素就是批量大小。
如果用单片机就可以不需要PLC+数据采集功能模块,也不用加个PC。问题是有市场吗?
请把详细的技术要求发给我:heyu49@21cn.com

楼主:
聽說有嵌入式plc不知道是什麼咚咚

网友C:
我帮你做 130 129 57000

网友D:
可以试一下 SPLC 模板, 有四种 均带 MODBUS 可以直接与 人机连结
M24S_B  ==  16 I / 8 O
M24T_B  == 8 I / 16 O
M8T_B  == 8 I/O
M8T_LV  == 特省电7号 1.5V 电池三各串连可以工作 一星期.
上述使用 uPLC 核心,使用者可以直接坎入 51 汇编. 与 阶梯图混合使用,
 http://www.comwap.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