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台达电机的么?

楼主(2006-11-28):
最近公司有一个项目,用的是台达的永磁交流电机,型号为:ASMT04L250AK,我看了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里面讲了一些基本参数,比如额定转速是3000r/min,最高转速是5000r/min,但是比较关键的电机的定子线圈磁极对数却没有提到,我想问下有用过这款电机的朋友吗?谁知道这个电机的磁极对数是多少?先谢谢了!

网友A(2006-12-29):
这跟你的应用,有关系吗?
确实需要的话,可以跟台达的人咨询啊

网友B:
估计与日货同极

网友C:
台达 ASMT04L250AK 永磁交流电机!用过,是2对极,也就是4极的电机。

网友D:
波恩版主,日货是几极的?

网友E:
台达的说明书厚厚一沓,看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F:
正在考虑用还是不用

网友B:
多为4极的电机。

网友D:
"多为4极的电机"有根据吗?还是自己的推测?

网友B:
经验使然,现在是否有新变化?

网友D:
目前12槽8极的比较多,10极的也有.

网友B:
对了!是4对极!日本也用10极的了?

网友D:
我知道的有一个品牌是12槽10极的,日货中的"欧货"?可惜不是主流品牌.作风非常严谨,有问题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的时候,肯承认自己目前不行.
我不想为他们做广告,只希望国人多做些实事,少一些无谓的口舌之争.

网友B:
评价得有道理!

网友G(2007-09-07):
下面引用由topkingjun在 2007-1-1 15:30:00 发表的内容:
  台达 ASMT04L250AK 永磁交流电机!用过,是2对极,也就是4极的电机。
--------------------------------------------------------------------------------------------
拜托,现在还有2对极的伺服电机吗???为了低速的平稳性台达的电机是比一般日货还多一对磁极!!

网友B:
“台达的伺服电机是10极的!!”vs“为了低速的平稳性台达的电机是比一般日货还多一对磁极!!”———其间真有这样的关系吗?

10极电机的电磁结构和原理与常规的6极和8极电机几乎完全不同,最大的优势在于电磁结构的体积效率高,据说可以高出20%以上。就力矩平稳性而言,未必就比极数少的好。

“现在还有2对极的伺服电机吗”———当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