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元变频器使用

楼主(2006-11-28):
  我有一台7200MA系列东元变频器用于单臂铣铣头走刀,启动后一加给定(0.2V)就自动停了,没有任何故障显示.线路无问题,变频器也没有问题. 唯一就是该变频器CT时只有1.5KW,VT时2.2KW.我的电机是2.2KW的. 在VT和CT时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的容量选小了.
    CT  是恒转矩负载
    VT  是变转矩负载

网友A:
您的型号选小了!您可以在控制面板下面看到!是1.5KW而不是2.2KW的.用在风机水泵时候可以带动2.2KW的.

楼主:
我想也是,现在换了个大的就好了,不过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才个0.2V就会停.

网友B:
不用变频能起吗?电流是多大呀?

楼主:
 可以啊! 我用两台切换一台1.1KW一台2.2的。1.1KW的可以启动,运行也正常。2.2KW的电机一启动就出问题,我是用PLC控制的,不知道为什么PLC都停了.电流也很小啊,零点几安.

网友C(2011-07-27):
你的变频器选小了,应该用2.2千瓦的。你的是通用1.5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