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KW的控制柜用多么粗的主线路?

楼主(2006-11-28):
求助:煤矿矿用110KW的水泵控制柜软起软停方式, 柜体内用多么粗的主线路? 控制柜内的主线路用什么型号的? 电缆还是铜排呢? 一主一惫方式,要求定时轮换,请问用什么样的轮换器? 恳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水泵属于相对重载,用VV电缆90平方的就足够了.
用软启动,可以选择的品牌很多,到处都可以买到,只不过,用进口和国产的价格不一样,看你想投入的成本而定.
不论用什么牌子的软启动器.都要注意,设定启动方式和参数时,考虑水泵是重载启动

网友B:
软启动器在国内的品牌我个人认为上海雷诺尔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我用了不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台出现故鄣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AB的也可以。

网友D:
我公司有一个均质机,负载大小和类型一样,采用ABB的ACS800控制的

网友E:
90平方,可以用上海雷诺尔或施耐德的软启动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发言!
控制柜内的主线路用什么型号的?电缆还是铜排呢?

网友F:
95的多股线就可以了

网友G:
没错,用95mm的,楼上的90的可能比较难找到.

楼主:
关键是什么型号的呢?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H:
还是用95mm的保险点,因为要重载起动,没有90mm这个规格,除非定做

网友I(2007-08-11):
  自助资料里面有导线选型手册及导线参数的资料

网友J:
 zcwl做广告
把他踢了

网友K:
70-95mm
VV-1KV 3*70+1*35mm

网友L:
系统电压;
380V?
660V?
6KV?

网友M:
 95平方.建议最好用铜母排,可以用常熟的,说明书里面有图纸,很好用.

网友F(2007-09-15):
在柜子里用铜排可能好点,好看

网友N:
还是95的保险

网友O:
控制柜内用铜排

网友P:
BV或BVV或BVR的95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