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的求助

楼主(2006-11-28):
我编写的和利时下层程序有错误,我实在是改不出来,那位高手请帮忙给修改一下。
 第一处错误     MACS(4):Unknown type`GET_TASK_INFO`
          对应程序为   INFO_TASK:GET_TASK_INFO;
 第二处错误为   MAN(2):Error in inital value
                MAN(2):Unknown type`HSALgMAN`
         对应程序为  MAN_02: HSAlgMAN:=(MU:=100,MD:=0,BS:=0,OutT:=100,OutB:=0,OutR:=5,MR:=5,RM:=0,ME:=TRUE,AE:=TRUE,FE:=TRUE);(*调节*)

那位懂和利时的留下QQ,以后交流交流。

网友A(2007-03-14):
倒!
1.你对应第二个程序就能发现这个声明是错误的;
2.可能你库文件没有引入

网友B:
高手赶快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
和利时用求助?

网友C(2007-05-23):
你再好好找找吧,没准一个标点符号就行了,PID控制模块需要定义的太多了。

网友D:
库文件没有引入

网友E(2007-06-22):
今天下午我要调试中遇到了你说的第二种错误,应该是在定义的HSAlgMAN:=(MU:=100,MD:=0,BS:=0,OutT:=100,OutB:=0,OutR:=5,MR:=5,RM:=0,ME:=TRUE,AE:=TRUE,FE:=TRUE);在这个变量参数中有错误,不知你有以前的工程备份吗?你可以看一下以前的工程备份,HSAlgMAN中的参数可能与你现在的不一样,我今天下午在回读控制器算法组态时遇到了你说的第二种现象,我把它和以前的备份工程对比了一下,发现是它的内部参数发生了变化,你可以比较一下,我的解决办法是:把以前备份工程中的参数拷贝过来就解决了出错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