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三相功率是否平衡啊

楼主(2006-11-28):
想要检测三相功率是否平衡,用电压表,应该怎么用?应该检测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啊??怎么个用法啊???快啊???

楼主:
帮忙啊!!?给位,谢谢!!!

网友A:
简单的办法是用钳型电流表测量三相电流,电流大致相同,就算三相平衡。

网友B:
测电压可以吗

网友C:
最直接就是测电流,测电压不准确,除非差别特别大:电压高的负荷小,电压低的负荷大。

网友B:
  电机启动时间由所拖动设备的机械惯量决定,大惯量机械如风机、球磨机等,启动时间约10-20秒,调整时可先设定20秒,启动电机后有两种方法确定启动时间,一是测量电机电流,当电流下降到额定电流以下时的时间,二是看启动到接近额定转速时的时间,这个时间就可以调整为启动时间

网友B:
我发的怎么来着拉
不好意思呀

楼主:
我是说用电压表测量三相负载是否平衡应该怎么接线,要测量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网友D:
  我感觉测相电压,但是不是太明显。看一下零线上带不带电压就好了。电压很低,三相负载平衡的话就不会有零点漂移,没有零点漂移就没有零序电流。没有零序电流零线就不会有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