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程使一灯泡每0.5Hz的频率闪烁呢?(西门子)

楼主(2006-11-28):
(无正文)

网友A:
0。5赫兹就是2秒一个周期,你用2个定时器T1和T2,用T1的常闭点控制T1和T2,设定T1为2秒,T2为1秒,然后用T2的常开点控制输出继电器就可以得到一个亮1秒灭1秒的闪烁频率了。

网友A:
西门子就简单了,只要一个定时器就行了,把T2改成一个大于等于1秒的比较就行了

楼主:
朋友.能否说清楚一点.我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B:
我不清楚200的PLC是否有脉冲位,这里就说一下300/400PLC
在CPU属性设定-> cycle/clock memory页面中设定clock memory为M100,
那么程序中M100.2就是具有0.5HZ的频率了,此时连接灯泡输出就可以了,不需要使用定时器。
当然,通过2个定时器组成闪烁程序是PLC编程的基础程序,也是应该掌握的。

楼主:
能把程序写给我看好吗?我真的不懂啊!朋友

楼主:
您给我的答复真是太谢谢了,但我还是不太清楚如何进行编程呢?是用M100.2的常开去接输出线圈就行了吗?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姐妹啦!我会用了.

网友C:
在CPU属性设定-> cycle/clock memory页面中设定clock memory为M100,
那么程序中M100.2就是具有0.5HZ的频率了,此时连接灯泡输出就可以了,不需要使用定时器。

网友C:
程序中因该是M100.7  不是M100.2  就是用常开去接输出线圈就行了

楼主:
在CPU属性设定-> cycle/clock memory页面中设定clock memory为M100,那么程序中M100.2就是具有0.5HZ的频率了,若clock memory设为0时,那么程序中M0.7就具有0.5Hz的频率了.M0.7的常开直接连接灯泡输出就可以了,不需要使用定时器。

网友A:
200的好像不行(我懒得看手册,够客户用的我就没有仔细再看了,呵呵,不好意思阿),你们是用的300的吧,我刚开始看,遇到问题请多指教阿,谢谢了。

网友D:
200的也可以办到
你可你做一个定时中断(1s的)
然后在中断程序里写下面的语句
ld sm0.0
incw mw0
然后再铸程序里写下面的语句
ld m1.0
= q0.0

网友E:
有好多方法啊!!!但西门子的语句我不会.

网友F:
s7-200 sm0.5 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G:
在CPU属性设定-> cycle/clock memory页面中设定clock memory为m10或m多少都可以
那么程序中M10.2就是具有0.5HZ的频率了,此时在程序中用m10.2连接灯泡输出就可以了,不需要使用定时器。

网友E:
千变万化啊!?!!!!!!!!!!

网友H:
原来如此

网友I:
如果给我我就用定时器了,看来是要向高手学习一下,改天那一个200看看,是不是真的可行

网友J:
S7-200 输出端 Q0.0 实现以 0.5Hz 的频率闪烁。

楼主:
我会用了.谢谢!

网友K(2007-01-03):
呵呵,用两个定时器搞定,亮和灭的时间均可调。比如用T255的常闭先使T254接通,T255的常开控制T254,这样就反复启动停止

网友L:
在CPU属性设定-> cycle/clock memory页面中设定clock memory为M1,那么程序中M1.7就是具有0.5HZ的频率了,若clock memory设为0时,那么程序中M0.7就具有0.5Hz的频率了.M0.7的常开直接连接灯泡输出就可以了,不需要使用定时器。这是300或是400最好的方法,也可以用定时器来实现这个功能。
200的PLC:SM0.5是一秒的,或是定时器同样可以完成.

网友M:
可以直接用特殊继电器SM0.5就好了,多简单.

网友N:
比较有收获

网友O:
还是在CPU里设定时钟属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