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可以带动伺服电机吗?

楼主(2006-11-28):
伺服电机是3。7KW的 用2。2KW或3。7KW的变频器可以吗? 多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如果你的变频可以带同步电机,则设置变频为同步驱动模式,令其视伺服电机为同步电机即可。

网友B:
没用过,还是第一次听你说。有机会试下

网友C: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D:
罗克韦尔的Powerflex700S可以!

网友E:
没听说过,如果可以的话告诉我一声怎么用的。

网友A:
科比和伦茨的驱动就不分同步异步,通吃。软件好像不同,

网友F:
很感兴趣,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