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换成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6-11-28):
 原有一套XY运动平台,使用的是步进电机,只知道电机扭矩是20N.m.
现在想换成交流伺服电机,是不是也得选择额定扭矩为20N.m以上的。

网友A:
对,拖动的能力是一样的只是电机不一样了.

网友B:
你这个XY平台,水平的推力多大,
要求的分辨率要多少?速度要求多少mm/s?

网友C:
额定扭矩那要那么高,只需要10左右就够了。步进由于不能过载所以一般要把余量留大些,伺服能够3倍过载,只需要选步进的一半就够了,有的可能只需要1/3.分辨率其实倒不用担心,伺服一般最少都是8000线的,象10Nm的基本都是65536或131072的。

网友D(2009-05-17):
改伺服的话,一般用扭矩相当或者偏小点,如果是旧机床自己用的话,可以用1比5的减速机,用三分之一扭矩的伺服电机,国产的伺服放大器等,成本相当的低,而且相当的好用,但必须注意的是滚珠丝杆的装配必须选择合适的过盈量,否则精度将大打折扣,当然如果经济宽裕尽可能选进口的,扭矩大的伺服系统,但效果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网友E(2010-07-15):
最好根据功率来选择合适的伺服电机。经验的话7nm左右就可以。步进电机不是恒扭矩输出,所以要选大一些,伺服可以恒扭矩输出。而且20nm 的伺服电机成本过高。要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