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内置485接口实现一主多从通讯

楼主(2006-11-28):
怎样用内置485接口实现一主多从通讯

网友A:
比如台达PLC用MODBUS通讯时,给每个从机分配个不重复的地址。在主机上,按照控制要求用MODWR对各个从机进行控制。
对各个从机的应答要做处理判断。

楼主:
请问朱师傅:
台达PLC的价格和质量怎么样

网友B:
LG的设置方法也是一样地。在参数组通道1里设置就行啦!

网友C:
用令牌通讯,主机给哪个发令牌,便和那个通讯

网友A:
to lg.plc:
你可以和当地台达分公司联系。也可以到我网站上看看价格,上面就是行内所谓的面价,可以打折的。台达质量还可以,我从几年前就用,偶尔有问题,也很快就解决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提供台达PLC、HMI等产品。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D:
它可以不用通讯模块,就能做到吗?????

网友B:
MASTER K系列,可以利用主单元上的485口通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LG的PLC实现起来非常简单,没有必要选台达的!有任何问题联系LG各地办事处的技术人员。

网友F:
主机站号0,从机站号1、2、3、4......最多能设31个从站

网友G(2009-12-03):
对: 关于t.h3070802@163.com
哪位高手有软件PMU-200,请提供,不胜感谢

网友H(2010-02-03):
8楼的

没错

网友I(2012-04-10):
MK120S我做过,用内置485带8个从站,,设置里选通讯1  轻松设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