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这个指令怎么解释啊[to k0 k1 k8 k4]

楼主(2006-11-28):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bfm写入指令?

网友B:
把K8 写进第K0个智能模块的第1个BFM到第4个BFM。

楼主(2007-04-23):
请问是把常数K8写入第一个BFM到第四个BFM中么?
这是三菱温度控制模块的读写指令
再程序初始化时执行一次,
BFM#1,BFM#2表示什么事件啊?
BFM#3,BFM#1存储的是测量值,在初始化过程中执行这个指令一般是什么作用啊?
写入后,第一个BFM到第四个BFM中是什么状态.
实在搞不懂,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你用的温度控制有问题吗?
其实这些特殊模块只要会用就可以了,多搞些动作的程序还好一点,那样对自己才有编程的提高,个人理解,不对之处,请指教,TKS!!

网友D(2008-05-09):
BFM#1-4分别对应1-4号通道的采样数

就是说采样几次来计算平均值.

网友E:
TO是什么指令来的

网友F:
TO为写殊模模块的指令

网友G:
是用来读特使模块用的。

网友H(2011-12-13):
听李金城讲课,这个指令是用来确定通道的采样数的。三菱PLC的1到4BFM(缓冲存贮存放CH1至CH4的通道采样数。但是K4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K4可以省去呀,因为K4是16位字节。

网友I:
是内部继电器吧, K是常数

网友J(2013-09-24):
  用同点的话来讲,就是把让PLC把一个常数为K8的值写入到模拟量模块中,而具体位置在哪里,就是在0号模块中,0号模块中还分有31个BFM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一个意思,那这个值写到哪个区域呢?     就是写到BFM#1号区域,之后的K4代表,从1号区域开始的连续4个区域,也就是#1号到#4号区域,   把这些区域的值都设置成常数K8   也就表示采样评价次数为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