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HFV-375没有输出!!

楼主(2006-11-28):
有一台惠丰HFV-375,380V/7.5KW面板控制,各项参数都正常,启动后无电压输出,恳求各位大侠指点制点,怎样去查驱动???

网友A:
测量一下内部主电路的快速熔断器有无损坏!!  如果 坏 模块一般就坏了.

网友B:
参数初始化一次试。

网友C(2009-03-26):
我有一台惠丰的更怪,有时没输出,有时有输出,

网友D:
2楼朋友:不是所有机器里都装快熔的。7.5KW以下一般都没有快熔。

网友E:
HFV就是没有快熔,

没有输出查查驱动

看信号过来了没有

或者单独看看驱动电压,正常与否

网友F:
hf

典型的问题 就是有频率无输出!呵呵!

网友F:
换电脑板吧!h或者 换台机器。有钱 不要买汇丰的

网友G:
一般是和驱动板连接的集成电路坏了,(有一根排线相连,记不清楚型号是**C**了,好象是UVW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