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异步电动机的同步问题

楼主(2006-11-28):
  有两台异步电动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要求同步.我听说受相序的影响电动机的起步角度有可能不同.不一定会同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A:
不好搞。特性、负载都有可能不同,很难实现同步。你不如加一级齿轮反向,用一个电机驱动正反两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