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低速运行问题

楼主(2006-11-28):
为什么西门子变频器在低速运行时,总出现故障报错,A0501错误,怎么设置才能使变频器在低速时,不 报过 电流限幅?

网友A:
A0501的报警提示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变频器中关于散热方面的参数,如果低速运行要选择外部降温的方式,而不能用系统散热的方式。

网友B:
应该有参数设置

网友C(2007-01-01):
把参数初使化一下,重新设置电动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