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RR故障有谁见过吗?

楼主(2006-11-29):
一台安川变频器,模块损坏,在未拆下模块的情况下上电显示RR.短接制动脚旁边的一个检测光耦可复位掉RR,但又会显示VCF,请问各们高手这种故障是哪里问题?模块无手头上还没有,有知更换模块后是否就会正常?

网友A:
制动管坏,你如果不用急停车才可以短接制动脚旁边的一个检测光耦,也不能接制动电阻。

网友B:
G7 15KW以下内置制动晶体管损坏,需要IGBT可以与我联系,13370075361,QQ361791983

网友C(2008-10-18):
有需要工控自动化贸易进销存企业管理软件的找我(销售、采购、财务、仓管精确配合;人、财、货、票无缝隙管理!QQ:694778999 体验下载:www.dinghan.org 用户:0000 密码: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