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11kw的卷扬电机直接启动可以吗?

楼主(2006-11-29):
不好意思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但还是想让各位帮我确定一下
11kw的卷扬电机直接启动可以吗?
电缆选10平可否?
接触器选38A可否?
空气开关选32A可否?
问题多了点,麻烦各位了,表示感谢!急

网友A:
10平方电缆足够了
接触器大于22*1.5=33A就可以了
空气开关大点好,40A吧

楼主:
6平线也可以吧?

网友B:
能否直接启动看变压器容量与电动机容量之间的关系。一般的电动机容量占变压器容量的30%以下都可以直接启动。 空载启动的话4平方的就行

网友C:
10平方电缆有点浪费吧,距离很远吗

楼主:
距离不远,5米,我觉得也有点浪费,我现在倾向于6平的线了,呵呵

网友D:
6平方的线,接触器应用24A的空开用40A就可以了,因为1KW2个流空开是额定电流的1.6倍

网友E:
6平方线,40A接触器,40A空开!
直接启动用大点的接触器,检修率可减少点。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没问题我们厂就在用

网友H:
卷扬电机一般都是转子串电阻启动

网友I:
容量选择是设计的最基本问题。最好查一下手册,你会提高很快,一下就会知道更多答案。能否直接启动不取决于电机容量,而取决于在电机上面供电的变压器的容量。在发电厂里,几千千瓦的异步机都能直接启动。

网友H:
请问楼上的,你厂的卷扬电机是直接启动的吗?

网友H:
如果卷扬电机可以直接启动,那么你的调速是怎么来实现的,除非用变频器来带电机

网友H:
一般起重电机都是绕线转子式的

网友J:
TO:ziyezi
调速并不都要用变频,机械也可以啊,为什么要想那么复杂.

网友K:
不是吧,简单的问题让你们想的这么复杂,
什么电机阿

网友H:
状元,你说的没错,调速是可以用机械来实现,但是现在说的是卷扬电机,并不是一般的机床电机,

网友H:
在门桥起重设备中,电机都是绕线转子式的,转子回路串电阻,通过一级一级的甩电阻来调节升降速度,起升电机在小车里,而操作机构在司机室,不知道如何用机械来实现.请教?

网友L:
在理论上来说,11KV的电机是不允许直接起动的,这样对整个电网都是一种损害,对电机本身也不好,但在应用不频繁的地方,也允许直接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