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P/PA耦合器

楼主(2006-11-29):
我导师想让我开发DP/PA耦合器,我查阅资料,发现好像没人做这个啊,都是用现成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可行性有多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dp/pa耦合器不知道怎么作,只知道他挂接的器件,好好学习吧!
  你看看西门子公司的吧 看有资料没

网友B(2007-02-05):
已经很便宜了,不要开发了.

网友B:
想做的话,查看协议,然后编写一个驱动程序,用单片机做即可.

网友C(2009-03-15):
我们老师也让我开发耦合器,让我用单片机做,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指点一下吧,该怎么做呢

网友D:
本人觉得有开发耦合器的必要。

1、首先价格并不便宜,尤其是对于学生们,最便宜的SIEMENS的也需要4000~5000元,贵一些的是P+F,约10000元上下,还得忍受4~6周的供货期。

2、其次并不好做,从理论上讲,用MCU+RS485+PA MAU即可,MCU主要负责DP和PA的报文转换,其实也就是改变二者报文的最后两个字节(对于MCU来说)。但当你做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耦合器的性能其实是更关键的,如果更快是困难的,用我的观点看,这种方案是不可行的,太慢了,太耗时了,基本上会超出maxTsdr。

3、用FPGA代替MCU应该是最理想的。

不知各位朋友认为如何?

网友E:
最底层的协议哪里有?请楼上的指教

网友F:
这么贵啊?我准备用这个了

网友C(2009-05-12):
请问楼主,你现在应该做的差不多了吧,可不可以向你请教一下啊,我老师也让我做这个呢。谢谢啊 可不可以加我QQ啊103782900

网友C:
还有各位大侠,比较懂这个的,请高手指点啊 我想用专用协议芯片来做呢

网友D:
关于DP/PA耦合器,本人再谈一下个人观点:

1、目前市场还找不到可用的专用协议芯片来做这个东西,哪怕找一个芯片能在9600~12M的速率范围内获取DP报文原文都不可能。

2、由于DP/PA耦合器对转换时间要求比较苛刻,本人认为用单片机实现不太现实,功能可以,但性能不行。

3、就象运动控制领域的以太网协议一样,大多都用硬件实现通信协议,很少用处理器来做。

网友G(2009-06-11):
西门子的DP/PA偶合器,如果要支持9600-12M的速率,必须接到带专用CPU的备板上。由CPU转换DP后,通过背板总线控制偶合器完成低速的PA通信。如果直接使用此偶合器的DP接口,则只支持45K的DP通信速率,转换为PA的信号。

网友G:
本人认为:做个低速的偶合器,还是有可行性的。毕竟PA是现场设备,与它通信不需要12M这样的高速率。在实际网络中,通常使用187.5K甚至更低的速率,也可以满足要求。(12M的速率最远只可以传输100米,不会接到现场的。)

网友H(2012-02-22):
我也想用SIM协议芯片来开发DP/PA耦合器,那位大侠指教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