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历史报警无故丢失

楼主(2006-11-29):
问题如下:
系统安装了MSDE数据库,用于记录intouch报警,可是在运行中,经常会发现报警记录丢失情况,有些天有报警,有些天没有报警(而实际情况是报警确实发生过的)。从logviewer里面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intouch9.0版本。

请问各位,有没有知道或者碰到这个问题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要从几个方面看。
1.msde问题
   MSDE是有限制的免费SQL SERVER2000,数据记录到一定量时会出现数据丢失情况.
   解决方法,装正版的SQL 2000.
2.数据文件。
  如果数据文件没有丢失情况,说明INTOUCH的记录器是正常的。
  如把数据显示改为从文件取数,成本会低很多

email:deng_lp@21cn.com
http://blog.sina.com.cn/u/1239831253

楼主:
to deng_lp 谢谢!

您所说的数据文件是指什么呢?
是指MSDE存储intouch报警数据的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