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什么样伺服接口更符合中国的应用现状

楼主(2006-11-29):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哟

网友A:
是指伺服到哪里的接口?驱动器与电机之间(这个应该不用讨论了)?伺服与传感器(编码器、旋转变压器、测速发电机……)之间的接口?伺服与上级控制器的接口?

就目前我接触过的范围,脉冲信号、模拟电压信号、总线通讯信号都有其优缺点,不太可能彼此完全取代。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国经济现状时用过一个词,叫“低而不平衡”,意思是说,以低端为主,但是很多样,也有个别高端的。这个此用来描述伺服的应用也挺合适的。

网友B:
你先谈谈什么是中国的应用现状

楼主:
我是想请大家谈谈伺服与上级控制器的接口,“低而不平衡”,说得挺好!

网友C:
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用户的要求都不一样,怎么分好坏呢?
各有其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