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类型的现场总线适用于中国的伺服和控制器

楼主(2006-11-29):
各抒己见了

网友A:
应该是SERCOS. www.sercos.org
因为它是最成熟的开放性最好而且应用最多的的总线.不受制于任何公司.sercos成本有些高.
CANOpen开放性也不错,成本也低一些.但通讯速度就慢一些.

楼主:
把Flexray拿来用于运控如何?

网友B:
Canopen是个方向,目前是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