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功能求解

楼主(2006-11-29):
[b]某日看见鬼子编写的F940触摸屏,长达170页面,研究了一下,发现有个问题.(我用的是GT DESIGNER 2软件打开的).
鬼子的主画面很简单,就几个按钮,但实际操作一下却发现能跳出来后面N多个故障页面.我们通常的做法都是利用屏幕的触摸按钮,或者其他元件去跳转页面,而这次他们居然用的是条件触发跳转.仔细观察了下主画面的程序元件列表:多出来了100多个change screen 100XX(XX是页面ID).于是我就去查找出处,在OBJECT(对象)下拉菜单的最后一格有个change screen(PLC specific) 选项.其实际功能就是鬼子主画面上的条件触发.兴奋之余,便新建立一个项目去试用.可是不管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这个change screen(PLC specific)按钮.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上坛子上求助各位了。请用过三菱触摸屏的兄弟们,都来讨论一下吧.[/b]

网友A:
我现在正在使用F930GOT-BWD-C,是一款单色最小的触摸屏。我这种屏有个共通画面,无论你显示任何画面,这个共通画面都会叠加在一起,所以我这个画面不放任何可以显示的元素,只是在这个画面功能里利用PLC的M点切换其他画面号,方法是在共通画面里先设定需要的画面,与需要的PLC里的M点一一对应,然后在PLC里编程,需要时接通这个M点,注意这个点不能一直接通也不能瞬通,要维持1秒左右,我是用定时器维持1.2秒的,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不会用,不好意思。

网友B:
  现有三菱触摸屏一台想低价处理MSC-802M

联系:13913959766陈

网友A:
我打开软件看了一下,940和930一样,我用的是最新版的编辑软件是汉语的,点击/部件/指示器/画面切换,就可像我上述说的那样做了。

楼主:
这也是种办法,但不知道用脚本能不能实现功能?应该怎么做?请指教.

楼主:
多关注:多给宝贵意见

网友C:
学学>>>>>>>>>>>>>>>>>>>>>>>>>>>>>>>>>>>>>>>>>>>>>>>>>>>>>>>>>>知识啊>>>>>>>>>>>>>>>>>>>>>>>>>>>>>>>>>>>>>>>>>>>

楼主:
顶起.问题没搞定,高手帮忙啊

网友D:
前年我用过了GOT985。当时是用画面按钮实现跳转的。和那个鬼子的不一样。我没用触发。HITECH的我用过触发实现画面跳转。它用一个画面控制区,是PLC的寄存器区,比如D4。用PLC程序改变D4的数据就可以改变画面了。那个数据就是画面编号。你看看三菱有没有。那个软件我现在用不到,就没有装。我可以提供三菱PLC FX、Q系列编程电缆,自己生产的。台大、西门子的也有。
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E:
我也用了F930GOT-BWD-C,,使用了系统内部的时间设定画面,输入完成后,无论如何时间设定画面都不消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还有,不知道如何让F930GOT-BWD-C自动关掉背景灯?

网友F:
  GOT系列的可以用PLC跳画面,报警画面都是这样做啊,在公共-屏幕切换设定就好了

网友G:
请教各位,有没有作过电脑通过RS232C与F930GOT-BWD-C的RS232连接,适时监控PLC的数据和动作.能否告之如何做.

网友H(2007-01-01):
这个很简单啊,F940的屏 它的屏幕地址是在D0中的,你不管有PLC的程序和触摸屏也好,只要改变D0中的数字,就可以喊到你要的画面了,如
MOV K1 D0   在屏幕上显示号画面
MOV K3 D0   ............3画面

网友H:
   这个很简单啊,F940的屏 它的屏幕地址是在D0中的,你不管有PLC的程序和触摸屏也好,只要改变D0中的数字,就可以喊到你要的画面了,如
MOV K1 D0   在屏幕上显示1号画面
MOV K3 D0   ............3画面